190CW 显示器突然跳出亮度调节菜单 无法消除

楼主(2010-11-17):
一天,我正在使用中的显示器突然跳出亮度调节菜单,按显示器上的任何按键都不起作用了

故障分析:1:按键失效  2:显示器驱动问题 3:芯片故障
检查后排出驱动问题

拆机检查:取掉显示器底座后,发现后盖上只有一颗螺钉,其他部分都是采用内扣固定

取下螺钉后,用套上导管的一字起小心地从底部翘起,并用一小块层板边翘边垫。注意:这个过程一定不能太用力,否则内扣会断掉

打开后盖后,用三用表测试绿色印刷板上的5个按键,通断正常

失望之余,取下印刷板上的排线,突然发现有一根线有些脱出(图中最下面那根白线),用三用表测量,是地线!!应该就是造成按键失灵的元凶了。

将脱出的地线复原,在插座后部点上硅胶(没有的滴一点蜡油也可以,总之固定住几根线,不脱出即可。)注意不要滴到金属部分,以免接触不良。

插好排线后,通电测试,按键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最后装上后盖和底座,哈哈,我的飞利浦又复活了

还要唠叨几句,飞利浦显示器的底座做得太差了,固定底座支架的几颗螺钉的螺纹孔非常脆弱,我的全部都裂开了,现在是用环氧树脂胶粘上的,已经不敢再调节俯仰了,如果再裂开了,就只能把屏直接放在桌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