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E 无CPU电压,桥供电0.3

楼主(2010-11-17):
我对主板维修不了解。。。现在在学笔记本维修的
我想问:靠近南桥的那个管打二极管阻值才38,这样是桥坏了吗?
还有现在该从何下手,主板我检查了一遍没问题
CPU电压不出来,桥供电那个才0。3
请大家指教点思路,谢谢啦!!!

网友:
内存1。8供电正常,不跑码

网友:
1.5V vtt-cpu1.2V  都出来没!

网友:
本来是没桥的供电,把主板上的两个APW7120对换,桥的供电1。5出来了
居然亮了???????????????????晕死啊

网友:
先查 主板其它供电,都正常了在查CPU供电

网友:
先把桥供电修出来

网友:
38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