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没接主板,短接,绿线0V,紫线有5V,怎么修?

楼主(2010-11-17):
接通电源后,ATX电源没接主板,没短接,绿线0V,紫线有5V,电源自己启动了,用万用表量绿线与黑线之间的电阻,无穷大,也就是没反应,估计哪个地方断路了,请高手指导下,怎么修?
经过测量,其它接口的电压都有,而且正常。
简单概括这个问题:电源通电后,没接主板,没短接,电源自己启动了,怎么修?

网友:
你首先要把问题描述清楚了,,,绿线0V,当然就会自己启动了

网友:
跟着绿线跑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我的意思是,XAT电源接通电源后,没接主板,没短接绿线,电源就自己启动了,通过测量各输出电压正常。是什么原因导致没接主板,没短接绿线,ATX电源就开始工作了?

网友:
把339换了!

网友:
绿线电路部分有管子击穿短路了,论坛常见的是二极管4148,或电容104

网友:
这个是台达系列的电源 我把图片付上来,看哪位高人修过这类型的电源没?

网友:
还有另外3张图,手机拍的不清晰,请大家见谅,谢谢

网友:
我有两个问题
因为我是新手,楼上的说换339,或者换4148 和瓷片电容104,绿线的线路连在转接板上,转接板上没有4148 和瓷片电容104,也没只有像4148 和瓷片电容104那样大的元器件,很多都是贴片。难道真的要换339?

还有我是新人,这个转接板正反都有元器件,我想测量转接板上的元器件,但它焊了一排针,钉在电路板上了,如图上所示,怎么搞下来,不会要拿锡炉吧?

网友:
吸锡器呗,一个一个慢慢搞!

网友:
lm339,比较放大器损坏,电容短路,三极管击穿让TL494的4脚电压被强制拉低了.电源都是输出。

网友:
换掉竖立的小板旁边所有光耦

网友:
楼上说的是TL494推的半桥结构的电源,你没发图上来。
你修的明显不是。
从SB5V电压找到辅助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它原边的一个绕组整流后经一个PNP/P-MOS到主电源的PWM芯片供电。
从绿线找过去是:绿线-三极管--光藕--三极管(可能没有)--PNP/P-MOS.
那个PNP/P-MOS很有可能短路了。
总之一句话:检查主电源电源管理芯片   的   供电部分。

网友:
电源是单MOS管的,有个光耦合控制开机,查绿线到这个光耦合之间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