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11-17):
一块华硕462的板子,故障为断电不能保存CMOS信息。首先测量电池3V正常,测量跳线帽没电压,换了电池还是一样,仔细观察电池座发现负端接触电池的部分已经氧化,用刀片刮掉后能够通电了,但是跳线帽上的电压很低,只有1.6左右的电压,应该不正常吧。通过跑线路画出如下图

查102电阻接电池那端为3V,但另一端就只有2.2V了,按道理这里不应该产生压降吧。这个电路也没接其他东西,然后换了一颗电阻还是一样。后来干脆把电阻两端用焊锡短路了,现在电压正常了,也能够保存时间了,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不会有事的/我一起也修过,不过是联想的,到现在都没事

网友:
影响不会太大的!不过最好先看看电阻变值否?102的应该是1K的电阻吧?不过我觉得1K的有点过大,最好查查图纸,到底是不是电阻?若是电阻我觉得100欧的就可以了。我查了一下图纸这确实是个1K的电阻,电池的正极经该电阻到二极管的正极,二极管的负极到跳线-------在二极管的负极和跳线间对地接了个10UF的滤波电容,估计它漏电的可能性较大,楼主看看吧!对上面的回复不精确,误导了楼主,请原谅。

网友:
还能这样做?2 楼确定不出任何问题吗?那那颗电阻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1117有没有问题

网友:
1117没问题,在没通电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电容我都取了,还是一样。这主板测试两天了,现在正常。

网友:
不上跳线冒测量电压一样为低查双二极管跟3VSB之间的线路有漏电,如果正常就是跳线冒后面的电容呀者桥的问题。

网友:
刀片刮掉后能够通电了,但是跳线帽上的电压很低,只有1.6左右的电
这个电压是3V经过102和二极管后,1,6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电路图可以查啊,可否分享一下啊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电容漏电导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在没插电源只有电池的情况下测量的,把跳线帽取了也是一样,电容我也取了,那个电容式接在双二极管负端到跳线之间的。短路电阻的情况下正常,电阻是好的,但是把电阻安装上的阻值只有500多,按道理测量也应该是1K吧,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漏电了?明天上班再查查!还有就是短路电阻有影响吗?
O(∩_∩)O谢谢解答!

网友:
如果直接连没有什么系统问题的话。  直接连应该不会有问题。照你说的。应该是后面PCB有内阻。把102换个330的电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xurenjian7 -5

网友:
后面电路漏电,这样弄的话,电池很快就没电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