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有电池能启动码?

楼主(2010-11-17):
主板不装电池,能启动吗?

网友(点评):
我不是做维修的。我所接触过的板子都不行。有些甚至跳线跳在清cmos的位置都不能启动。这样的事情,动手试下就好了阿。这个问题好笑吗?

网友:
请问楼主,你是做维修的么?

网友:
有的主板能,有的不能。没有3.3V是启动不了的。所以维修要记得主板有没有3.3V供电

网友:
可以启动的...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网友:
一部分可以的,像笔记本没有电池有些机器都没有办法开机

网友:
大部分都可以启动的

网友:
晕了高手都在啊 。说的什么啊?BIOS 还是?用可调电源不行么高手们?

网友:
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可以启重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主板的CMOS电池吧?没有装的话可点亮但屏幕会有提示的。告知你CMOS电池电压过低,CMOS的设置将恢复到出厂时的默认状态。我印象中是可能按F1键确认为“默认”。但进不了系统。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cmos 没有电没关系,上电能启动,只是不能保存BIOS的设置

网友:
据我所知,大部分的板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都可以启动的。
只是日期,时间和设定不会储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样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会,有的不会!

网友:
可以启动,只是没电池cmos保存不了设置,所以开机时要按F1才能进系统

网友:
同意十四楼的意见

网友:
同意三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不电池,不止日期,时间和设定的事,就连电脑都开不了,品牌机大多要电池,富士康也是一样,有的没下电池无复位,CPU不正常。接触多了就知道哦

网友:
赞成....台式机的主板,没电子都能用的,但是在笔记本的主板上就有部分不能了.

网友:
刚修了一块板跳线掉了,相当于没电池,现象是开机风扇动一下再也不启动,拔掉电源过一会再开机还是动一下,我因为是新手嘛,查了开机电路没查出个所以然,下了个图纸参照了一下才知道是跳线的事。

网友:
可以启动,就是不能保存设置

网友:
至今还没有碰到过没电池无法启动的主板,或许有,我就判断坏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主板没有电池是能启动的,以前370的有些不能启动。

网友:
大部分机子都能启动,只是不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主板不装CMOS电池也可以启动,但是老一代的联想品牌机就不可以,一旦CMOS电池没有电了就点不起来了,这种情况我经常碰到。

网友:
有的不可以,大部分可以

网友:
有的老板不会起动的 但现在市面上的新板都可以

网友:
有的板要装在能上电的

网友:
有的能,有的不能,多数能,怪事多着呢,下午休的一块板子,不插显卡就不过内存,

网友:
好肤浅的问题 引来无数高手折腰 讨论,,,,,,闷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上的电池主要起到保存cmos信息的作用,没有电池会导致cmos信息无法保存,时间无法保存,但却不影响开机电路。注:
有些品牌机无CMOS电池不开机

网友:
不一定能启动,主板不同,要求不同,多数能

网友:
楼主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
见到一个板子,开机不能保存信息,换电池,依旧,估计板子的问题

网友:
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98%的可以,也有特殊的,很少碰到,

网友:
绝大多数能启动

网友:
大多数主板都能启动,只是cmos无法保存,不上电池相当于主板复位。

网友:
有的能,有的不能

网友:
肯定可以啦!有些机子还是一插电源就直接自动开机

网友:
刚才试了下 确实有的能启动 有的不能

网友:
楼主是新手嘛 问这么菜的问题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开机的

网友D:
兰州说的是纽扣电池那个么 应该可以吧 那个不是存储blos设置的么
没有就不能保存了吧

网友:
可以启动的,就看你的主板是怎样设置的

网友:
有的可以点亮 有的点不亮

网友:
是的见过很多不装电池也能开机

网友:
主板不装电池,有的能启动,有些不能启动

网友:
我记得这个问题不是有人问过了!笔记本的可以啊!你说的电池是CMOS电池吧!很多机子还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2011-01-20):
我的电池只有0.9V了

网友:
现在稍新点的都可以 原来那种旧板子有的不行

网友:
当然能啊。

网友:
遇到过一块华硕845主板不装电池,能触发,不能自检

网友:
有的电脑不能启动,有的电脑能启动。 这要看主板的类型。

网友:
大部分可以的

网友:
电池问题会不能保存,其它基本上可以

网友:
看板子。。有能的有不能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