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后的9500

楼主(2010-11-17):
七彩虹9500gt-gd2此显卡被雷击后VGA不可以用了pci-e可以使用,就这样客户用转接头接着使用不久就把显卡拿回来了说显卡坏了。目测gpu后面有一个电感烧毁我换完还是点不亮 GPU电压1.1 显存电压1.83现在问题是GPU坏了吗?无思路

网友:
GPU有可能烧坏了,因为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核心电压低吗  是挂了吗?

网友:
先把那个电感补上去再打各个供电和数据级对地值有变小的就是GPU坏,正常再用软件测试看能不能认到GPU跟BIOS信息再对应该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