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90FX-UD5P主板问题

楼主(2010-11-17):
大家好!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中看下这个帖子。

故障有2点:

1.硬盘灯常亮,插上机箱的HDD灯,一开机就常亮,最小启动法也是常亮。已确定是板子问题。但是网络上找不到图纸,顺着电路查到一个复合二极管后就再查不到线路了。
2.板子集成一个第三方SATA芯片。芯片名为“GIGABYTE SATA2”,网络上查不到资料,有的朋友说是JMB363,但是也找不到资料。故障为SATA设备接到此芯片插口,系统无反应。无论在BIOS里面设置为IDE, ACHI, RAID都一样没反应。估计此芯片没工作。此芯片旁边有个25.0MHz的晶振。还有一个IC为1084,但是根据资料,此IC第3脚为输入端,但是板子此IC第3脚却和地相通。

板子工作正常,就是这两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此板子放置时间长了些,有没可能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两问题和我猜测的一样。是SATA芯片这部分不工作引起了硬盘灯常亮。
我已经割断了HDD到SATA芯片间的连线。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现在就是怎么修复这个第三方的S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