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花屏

楼主(2010-11-17):
华硕Z99花屏做玩系统  不打驱动不花  打完驱动就花瓶 哪的问题

网友:
重复一下 是 华硕 Z 99D AMD的 CPU

网友:
独显就干显卡,集成就干桥!

网友:
为什么 不打 驱动 不花屏呢

网友:
不打驱动,低状态使用显卡,做显卡或者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不打驱动啊
?说说不明白

网友:
做显卡吧,确定是显卡的问题,我昨天还修了一个Z99D的机器,跟你说的故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