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迷电缆见过咩?

楼主(2010-11-17):
有快V星ms-7352的主板,能亮但是屏幕显示system fan ccan not be detected.( 系统无法探测可以球迷  ) tpleasverify to make sure fan cable is plug in correctly the . system will smtl dowm to prevent any potentid damage to the system.(请核实确保球迷电缆是正确插入系统将smtl下防止任何potentid损坏系统).以后就掉电了,开始以为cpu风扇或Cpu报错...但换过也没得 想写个程序但是找不到,请各位帮帮忙.....急......

网友:
我用金山快译翻译一下:大概意思是说系统检不到风扇运行情况,请确认风扇电缆联接状态。估计是主板没有检测到风扇是否正常运转吧!一种可能是你的风扇是没有检测线的那种或者就是该功能已坏;二种可能是主板的风扇检测部分电路损坏;三种可能是与BIOS设置有关,在BIOS中有关风扇的选项中请关闭风扇检测有可能会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谢谢这位兄弟的帮忙,是第一种情况,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这样怀疑但是接上个也不得 今天拿个新的风扇接上去就可以了,原来那个转速不够!!!害我白忙活......那个翻译我在线翻译的也有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