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35主板,高手们给点提示啊

楼主(2010-11-17):
客户需要换个全新的主板,换上了测试一下亮了,等了一分钟左右就掉电了,AM D的以为是哪里散热不好呢CPU,北桥显卡都加垫了测试还是不行啊 ,又换了一块主板还是不行都不亮了主板是全新的,那就换前面那块主板还是不行啊都不亮了。晕了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了。想这破AMD的CPU是很容易坏的会不会是CPU坏了啊。真不知道是哪里毛病啊,哪位师傅知道的话给点提示吧!在此谢谢了。。。。。。。。。。。。。。。。。。。

网友:
查一下CPU这块呀

网友:
散热不好造成的

网友:
电流
1.30左右啊

网友:
过热吧?风扇清理好没?换个CPU看看

网友:
风扇干净的很
没有CPU了都坏了

网友:
主板都是全新的那你cpu就成了重点对象了

网友:
U有问题会掉电的,先换下U吧,

网友:
既然,都排除主板的问题,那肯定是CPU的,换歌CPU试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