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机房gf 6200 bd3493 显卡 常见故障

楼主(2010-11-17):
此是新手鄙人处理机房显卡遇到的90%的问题  大多数显卡也就这些毛病     不过 自认为是高手的飞过行了

  开机报警
1长2短
1..   谐振电容击穿更换   2补gpu上面电容 3 加焊GPU
4 更换鼓包电容 5更换供电mos管
开机显示白色竖线  、花屏 等
      加焊gpu

网友:
这也叫维修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知道阁下是高手    鄙人不才  只是记录一下工作中遇见的小小问题  坐坐小小笔记  算作小小经验

网友:
呵呵,不敢不敢    发贴帮助别人是好事啊   支持LZ

网友:
说的倒是没错。确实百分之90都是这些毛病了。就是多说些过程就更好了。

网友:
2补gpu上面电容 ?是加焊还是增加上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gpu
上面那些小的电容  有些击穿坏掉  有的是拆散热片时候粘下来的(机子多是06年来的机子  使用到现在 硅胶都干巴了 呵呵)  掉了或者坏掉的  都是 或补或焊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掉了没通过电还好 通了电GPU一般都会坏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电主板报警    一长两短    显卡损坏或者没有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