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通病

楼主(2010-11-17):
今天接到R400这个机器的时候脑壳都大了,修了很多都没有修好。
冷机的时候能开,再开的时候机器就不走了。
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原因,
通病

网友:
进来学习的, 什么都没学习到。 你要写求助的 干么学什么通病

网友:
这个也叫做通病啊!

网友:
进水了。温控信号有一段断线。看看跑码卡跑什么?要跑码卡的加我QQ584658693陈海

网友:
刷BIOS,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
疑难杂症,也碰到不少

网友:
这种机 通病的话 那就是南桥

网友:
楼上的 据说这BIOS 很容易出问题, 但这个问题是BIOS 的问题吗?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内容跟你的标题一致不?

网友:
是桥问题多点

网友:
传说中的通病

网友:
疑似标题党,直说求助嘛

网友:
楼主也不说下怎么根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