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显示器电源改装

楼主(2010-11-17):
谁修过JEAN  JT178DP的显示器啊,这个的电源板坏了,想更换电源板,不知道驱动板的供电是多少,没有标记的,好像还不是一个电源,。有5V。另一个不知道是12还是14,有修过的朋友告诉下

网友:
既然5v都出来了  那应该比较容易修的   把另一组的二极管换了试试   一般都是12v

网友:
既然5v都出来了  那应该比较容易修的   把另一组的二极管换了试试   一般都是12v
  赞成

网友:
看原来电源板上面输出那里的电容 是多少V耐压的就行了,如果是15V那它就是5V供电的滤波电容 ,如果是25V那它就是12V供电 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