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7002FD10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0-11-17):
KTC7002FD10显示器无显示
KTC7002FD10显示器无显示,开机后有高压出现屏上出现无信号窗口,约10秒钟无显示开关上的红灯闪烁查电源电压正常,联机高压正常,查信号线完好,但是黑屏,把信号线查到主机上,指示灯连闪都没有了,像不通电的一样,我测了一下行管击穿,把行管拆掉还是短路,不知道那里好短路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阻逆二极管是不是好的?也可以把高压包的1、2、3、4、5脚与电路板断开测,这种硬性故障应该好检查的。

网友:
还有再查二次电源的场效应管有无短路.

网友:
查下逆程电容和高压包是否短路,或前面的2次电源管

网友:
你说的行管短路是指哪个脚?不会是在路测量的B、E吧!
行管坏了就不会有高压了,请你说的再清楚些!

网友:
“屏上出现无信号”“窗口联机高压正常” 怎么可能行管短路,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