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待机0.09

楼主(2010-11-17):
如题,待机0.09-0.10  3.3V 5V 1.23V电压都出来了。开关电压3.3V 按开机键 电压有3.3-0-3.3的跳变,但是电流没有变化。不知到怎么入手 ,请各位师傅指教 谢谢

网友:
要是我就想蒸一下,,
如果不行 那你就找张电路图 慢慢查把。

网友:
待机0.09应该偏高了吧!查下待机电路和各待机电压的去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应该是小短路

网友:
应该有地方短了哦

网友:
平时多看贴吧,这么说,没人可以帮助你哦。。

网友:
个人判断南桥微短路

网友:
待机不正常,有短路,正常应该是0.02-0.03,修好待机应该好了。

网友:
1.23V的场馆坏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接机 待机电流0.09 后查 没有1.8V 场馆坏了,换掉待机0.02  ,开机电流跑到0.6左右 诊断卡不跑码 北桥已经换了,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点啊 谢谢

网友:
现在 1.0 1.8   2.5  1.25  3.3  5.0 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