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

楼主(2010-11-17):
插上VGA线电源指示灯不亮了,拔掉VGA电源指示灯亮,是不是高压包坏了.请教高手

网友:
你断开行供电试试呀,把两种状态 的电压测下来比较一下。

网友:
只是这样说,很难做出判断的吧

网友:
一个故障发两个帖子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