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的显卡同行们怎么对待

楼主(2010-11-17):
现在7300升级版的显卡很难找,淘宝上的还有打磨过的,即使找到升级版也得250多元,同行们碰到戴尔D620,HP的DV2000,一系列的用7300系列的显卡怎么对待啊。不换升级版的要反修,换升级版显卡价格太贵没法报价,还得质保,真是头疼啊。

网友:
是啊,升级的就是有温控罢了。。价线贵那么多。。

网友:
直接跟客户报两种价格一个跟原来一样的,一个升级版的,客户自选

网友:
这要观察客户啦 看他对待本子的态度了

网友:
我都是让客户换升极芯片,不能接够价格,只好说让他们不久后在来光顾。这可不是吓客户们。事实啊

网友:
显卡问题,一般都是换升级的,返修很麻烦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下来,重植无铅的球。还有我非常不同意把风扇改长转

网友(点评):
有些时候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的,有些机器散热本来就不好,不改长转,估计经常会来,风扇便宜,显卡贵呀,估计来久了,你的名声也不好呀

网友:
一般都建议客户换新的显卡

网友:
我们这修下  200 换下 450   你们都啥价格哈  说出来  瞧瞧

网友:
加焊 垫紫铜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