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2 PWRGOOD信号没有求助!

楼主(2010-11-17):
华硕F5C笔记本的主板,不断重启掉电死循环,因为是不断重启所以根本没办法确定内存和CPU供电是不是正常,只能够确定3V 5V是正常的!EC是IT8511TE我按照A8S的上电时序来查,查得SUS_PWGD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是由一个六脚小IC发出的,再用点图查得这个小IC是有3个SUS电压过来的,包括3VSUS_GD  5VSUS_GD  VMR_GD   两个接地脚和一个发出SUS_PWGD信号的与EC相连但是这个脚没电压输出,我查得VMR_GD 0.9V的电压,这个电压在正常的主板上面是3.3V的,然后在点图上面找到了时与CPU供电管理芯片 ISL6262 相连,查过了ISL6262的资料这个脚是POWRGOOD信号,我换过了ISL6262情况没见好转!请技术服务小组指点一下,还有就是请问一下那个老大有这个主板的图纸给我一份,我是用F5SL的点图来查的因为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还是cpu供电不正常的问题,

网友:
重启的那一瞬间可以用示波器打打其它的各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呀

网友:
我没钱买波波啊!更加别说其他的了!而且我是业余维修的,那里有这么好的设备?

网友:
找一份6262的PDF做参考

网友:
应该VCORE前面有电压没起来的吧

网友:
一般CPU供电是最后出来的,所以前面可能还有转换电压没有出来了,

网友:
check output short circuit
check signal for control ISL6262

网友:
应该少电压,CPU电压都没有出。

网友:
给楼主一个建议,业余的还是不要去乱搞,一旦搞出其他问题,估计神仙也救不活了

网友:
嗯.............我开始也是你这么的想法,但是我确修好了不少的笔记本~~~心中其实也蛮无奈的~~~

网友:
估计有别的地方的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拖锡时钟  尝试一下  或许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