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BIOS坏了会引起什么故障现象,什么情况下要刷bios

楼主(2010-11-17):
显卡BIOS坏了会引起什么故障现象,什么情况下要刷bios。我的是VP-280的编程器,是不是很多显卡BIOS不支持呀,转接座有

网友:
晕倒  600多一个的编程器,还不够用吗?我用的就是   威联的  刷显卡BIOS没有一点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刷BIOS      不亮   花屏   乱码  等等

网友:
一般情况下BIOS损坏 是不会出现花屏的 。 除非人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