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i刷bios刷死了,怎么才能修复啊?

楼主(2010-11-17):
r60i刷bios刷死了,怎么才能修复啊?

网友:
再刷就是了!

网友:
刷死了,黑屏哦,重启不断报警,屏幕无显示,应该怎么刷回呢?

网友:
BIOS不对是有很多异常情况,把原来那BIOS资料还原

网友:
现在是进不了任何设置界面,开机就直接黑屏,不知道怎么恢复,准备送修了。

网友:
用编程器来重新刷回原程序

网友:
对照type号码下载一个适合自己的bios升级程序,用软件提取bios文件,在用编程器刷进去。不过貌似mac地址会改变,祝你好运

网友:
请问下,用编程器刷BIOS后,如果mac地址改变了,是不是会出现什么不能识别网卡的问题?

网友:
试过一些,只要不都是ff就可以了,最近刷了一些前面都是88 中间有一段是87,但可以正常上网

网友:
继续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