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cq41的机器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开。

楼主(2010-11-17):
(图片)

网友:
我想问的是怎样才可以 让PQ103导通呀~!可以直接跨线过去吗~1

网友:
  怎么 都没有 过来 帮忙分析下啊 ~1 我可是 坐在电脑面前等你们呢~!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技术小组的 师傅们都在吗~! 进来分析下。

网友:
是充电电路哪里的元器件短路了吧  要不可能是适配器挂啦

网友:
可以直接飞线过去,不过最好修好PQ103G极的电压,PQ1096的5脚的PAON信号正常吗?应该是高电平使PQ1096导通从而拉低PQ103G极的电压,你好好查查吧

网友:
PQ103要导通 4脚必须是低电平!PACIN  必须是高电平!如果PACIN是高电平的话 就要测量沿路的MOS管!如果是低电平 也要测了!

网友:
换一个原厂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
可以把隔离连过去试一下,这个是可以连的,就是没有了部分保护功能,既然电池可以,应该问题不大,连过去如果还不行,查一下充电这一块

网友:
修不好的话就直接短接123与5678

网友:
第一个mos管 可以接过去的 没过大问题   如果可以  先换个原装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