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7寸雷击液晶维修实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0-11-17):
通电测试,黑屏,无液晶指示灯。拆开,保险丝烧,换,几颗电容爆浆,换。通电测试,故障如故,测电源输出电压,无电压。用双灯小口通用高压条进行改装。

改装后拆除原来的高压电路。

通电测试。电压输出正常。但屏幕还是黑的。
拆灯管出来。果然坏了。换灯管。下图为证据。哈哈,没证据估计不让我转正

没固定电源板就可以正常使用,但固定好电源板就变白屏。按经验,有可能是焊通用高压条的线某处与电压板短接。用电胶布贴好

再次固定后完全无问题
修好好鉴赏

常用高压条鉴赏

实体店铺,我一直在学习,虽然技术不是特别高深,但相信只要我不懈地进行努力,我会跟论坛里的大师靠得更近。我衷心地希望论坛能给我一个学习的平台,希望论坛里的高手能不吝赐教。谢谢!

更改步骤:
1.确定通用高压条的电源  地与触发!
    市场上卖的通用高压条一般只要连接原线路的电压、地线和控制即可工作,你可以看下与高压条上的保险电阻(上面标有0,一般为透明色)相连的就是电源,与上螺丝的地方相通的线就是地,最后一条当然就是触发了!
2.确定原装高压条的电源  地及触发!
    原装条子一般有6-7条线!其中一般是两条电源,两条地线,在电路板上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是两两连在一起的!找到这四条线,确定哪两条是电源哪两条是地线,方法与确定通用高压条一样,看保险与螺丝口(在线的颜色上看,电源线一般有一条为红色,地线一般有一条为黑色) ! 最后关键的一步就是如何确定触发开关了!  我们第一步确定出了通用高压条的触发线了, 现在我们就将通用高压板接上灯管,用通用高压板的触发线去依次碰原装高压板上的余下两到三条线,碰到哪条线亮了,就可以确定哪条是触发开关线!这样还会多出一到两条线我们可以不用理它!
3. 我们可以将原装高压板去除,将确定出来的电源 地以及触发开关接起来,改装完成!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小小白”这个用户组是不是表示我已经是正式会员的?

网友:
好贴。图有点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