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180不出电压

楼主(2010-11-17):
一块P865A MB的品牌机主板,内存2.5V,北桥1.5V。核心采用ADP3180 量28角VCC 是12V。VID为011011。11角EN是2.98V 。我换了一个ADP3180上去还是老样子,量核心电感对地无短路。怎么查下去?

网友:
24 25 26 27 PWM 也无电压,奇怪的是中间量PWM的时候出来过一次。为0.6V,有一个是26脚为0.3V ,之后断电在有没量到0.6V,把ADP3148依次拆也没出来了。压压座子也没反应了。

网友:
3180 3418全换
场管对比打值 不一致的换
周边的小值电阻断没断

网友:
CPU的PG信号电压正常吗,

网友(点评):
思路有严重问题!3180上的PG是内部输出的!而不是外部给它的!当ASP3180检测到VCORE正常输出后,经过内部的延时电路延时,然后输出CPUPWR_GD!

网友:
3180 3148都换过了,这个CPU PG不是应该出了核心电压才会有 PG嘛

网友:
首先我们确定现在哪些条件是正常的!
VID组合没有问题!011011应该最终输出的电压是1.525V!【忽略】
VCC为12V 正常【忽略】
EN为2.98V 正常 【忽略】
ADP3180的工作条件还有什么?仔细查看PDF你会发现12脚的DELAY,延时引脚!这个引脚的作用是SS softstart,所以这个也是ADP3180工作的必要条件!注意这个引脚中的电容是否正常充电!

已经修到现在的地步,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要考虑了!
15脚的ILIMIT接到了ADP3418的OD上,作用是过流保护,这个系统是否正常连通!
14脚的RAMPADJ是否正常通过电阻连接到12V上!
然后就是测量PWM1-4的对地压降,如果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可能是ADP3180不良或ADP3418不良
SW1-4对地压降是否正常,好像这几个电阻是可以空接的!如果不正常为ADP3180不良
下面就是反馈电路中的一系列引脚!
FB COMP CSCOMP CSSUM CSREF
改纠结的都纠结一下吧。。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不是忘记考虑ADP3418部分的原件不良!
所以ADP3418上的DRVH DRVL是否正常 首先要测量对地压降!确定各相供电的对地压降一致!如果不一致拆掉芯片后测量相应点的压降!
BST自举电路中的二极管 电容等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这样下来整个ADP3180+3418的电路中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考虑到了,我就不相信修不好它!我X!问候他先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