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mini 诊断卡是怎样飞线到LPC总线的.

楼主(2010-11-17):
   二代mini 诊断卡在正常的机子上,有些能跑码,有些不能跑码,而不跑码的曾在某贴看过,要飞9条线过去,请问应该要怎样飞,,  LPC总线,据我所知就是南桥到EC的数据线了..请举例说明..

网友:
不是吧。小迷你卡还得飞线啊这么麻烦啊

网友:
这我也不懂哦  现在很多诊断卡都不跑马要 飞线  哪位出来指教下

网友:
对着图纸定义飞就行。

网友:
你买的卡没有说明吗?对着它。按脚位定意飞上去就成呀。

网友:
飞线是 可以的  可是我不会呀

网友:
9根对应的线飞到IO 上面    就可以了

网友:
诊断卡上有资料的,也可以在网上下的饿

网友:
+3V,LPC_ADO,LPC_AD1,LPC_AD2,LPC_AD3,LPC_FRAME,RST,CLK, 接地.
不过还是有很多板子接了也不跑码的.

网友:
按主板的图纸标示的飞一定不公错。lpc

网友:
我也不太懂有懂得高手详细解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