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945gct-m主板过内存报警

楼主(2010-11-17):
请问各位大哥:这775针的主板跑过D5到E9后就报警了,然后反复重启。内存换过了 .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看电压  AD线  总线时钟   都正常不 ? 正常就刷个BIOS

网友:
精英的板子CPU坐爱空焊.用力压坐还不行的话就刷BIOS
英特尔的原装板子跑E9一般是BIOS坏

网友:
应该是BIOS坏掉了

网友:
把io芯片换掉就好了

网友:
首先肯定是查内存供电了,负载、总线然后时钟,但精英主板座子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