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 MD2不认键鼠,USB也不认!

楼主(2010-11-17):
    今收到一台机子是房东的主机,拿来说花小钱解决。拿来说集成显卡断了,其他都没有问题。我就听了他的,因为是房东,所以不让他换独立显卡,也想练练焊工好久没有连了。焊接技术有点烂了,20分钟才搞定。接电源试机,不跑马?量了个电压都基本正常,用手压了CPU坐顺利跑马,装机不认ps/s键盘,换USB,上去不到10秒死机,断电重插也是此现象。用手压了下北桥就花屏了顶在logo上,是不是北桥被我压坏了?

网友:
加焊或重植

网友:
重植把,不行就得换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认USB会是北桥么,USB不是南桥发出的吗?

网友:
USB和PS2都用5V供电,查查他们公共的5V吧,不行就换IO.SB

修电脑得按照步骤走
不管他是房东,还是市长,显卡头坏了,上单插进系统看一下,"你犯了维修大大忌了,维修前和顾客核实故障"
你这样,早晚回被顾客讹的了

维修基本知识,最基本的

网友(点评):
非常有道理,拿到客户的板子先按维修流程走一遍非常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认usb你跑线就知道哪里坏了,如果线路没问题肯定是sb坏了,还有花屏是不是你桥没干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干桥,没有设备。明天拿到师傅那里加焊桥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SB有问题了 你压北桥的时候板变形 就相当于压南桥一样 所以就跑码了 下次碰到客户拿机来修最好是对好故障 免得到时说不清楚 忙帮了还挨不到好 你犯了维修的大忌

网友:
冲动啊,应该故障还原,相信钱就好。肯定不可能压坏桥了,查查VGA有没焊好

网友:
那么简单的,换个IO就好啦。

网友:
呵呵,怎么这样修呢?头痛怎么用帮迪贴到脚上去呢,应该检查供电和SB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独立显卡也是花屏,不可能是VGA没有焊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与IO有关?,不知道什么思路。。。

网友:
南桥的问题,你打下USB的对地二级体,看正不正常,如果不正常,肯定南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usb正常,南桥应该好的。应该是北桥被我压坏了。

网友:
打猪油膏 用风枪吹下试试

网友:
你打一下USB的阻值

网友:
这个板子是什么型号的你要说清楚啊!
按你说的有可能还是北桥有问题
先加焊试一哈
不行就只能重新做桥了

网友:
呵呵,现在好了嘛?

网友:
按理说应该是南桥问题  加加焊 或重植!!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2010-12-18):
没一个认真看帖的,楼主说了压北桥后跑码且花屏用独立显卡也一样花,这点应该想到北桥空焊。然后就是USB不认,PS2口不能用,还有档LOGO,这三个现象,楼主应该一个一个先检查,先测USB中间两脚对地是否为400-600之间,上电测USB口靠左第一脚电压是否为5V,如果正常,那么测PS2口相连的RN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可以跟换IO,不行的话南桥问题应该基本就可以解决,最后如果一切正常后还花屏就可以确定北桥空焊了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