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QQ视频就卡的有时还死机,CPU使用率100%

楼主(2010-11-17):
有块杂牌主板,不能开QQ视频,一开视频就卡的有时还死机,CPU使用率100%,用鲁大师测 刚开机就70度,风扇,CPU,内存,显卡电源都换了,请高手指点。
cpu
显卡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换过系统没呀``

网友:
有没有中病毒呀

网友:
看看主板上是不是有电容鼓了

网友:
在我的电脑里打开摄像头 看CPU使用率大不大 应该就会心里有数了

网友:
我就见过因主板故障打不开网页的情况

网友:
一开机就进CMOS里看一下CPU的温度能到多少 如果正常的话 建议换一个系统看看

网友:
估计南桥快挂了。

网友:
也可以试着换个版本低点的QQ,有时候最新版并不代表最好用的

网友:
个人觉得电容或者系统问题

网友:
首先,开机进入BIOS看下CPU温度是多少,若果正常,重新做个系统试试;
其次,若果BIOS下的CPU温度不正常,换个CPU试下,也可以把主板的CPU滤波电路的电容换下试试;
最后,就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里,有可能是监控芯片有问题,也可能是南北桥的问题,这得到时进行详细的测量才能判断出来。

网友:
CPU的问题,换个好一点的CPU试试

网友:
一般是CPU散热不好,有时候U上面的硅油干了,风扇是贴紧U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