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屏幕发黄求解

楼主(2010-11-17):
请问各位老师,一台联想纯平显示器 型号是:LXH-WG769F
故障是:开机一切正常,就是屏幕发黄,拆机检查尾板有开焊的地方,补焊后问题依旧,检查三基色正常,请问各位师傅还有哪里问题会影响屏幕发黄,还望各位师傅能出招指点一下 感谢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了,换个灯管就行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上的朋友,这是CRT。
偏黄色,应该是兰色弱或差兰色,楼主你检查 一下三枪的电压是否相等,或者在菜单中进行颜色调整,看看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有可能是电路问题,先确定是电路还是显像管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下连接到主机的三色线是否正常。

网友:
感谢dcdzzz 这位老师指点,尾板上的元器件都查遍了没什么问题 前释放IC  和 后释放IC我都带换过了故障依旧 怀疑是显像管老化了 要不就是程序有问题 真在找程序,不行话只有放弃了 感谢了

网友:
唉,昨晚的回复还没出来!!
楼主你测量下显示器连接到电脑主机的线里面的3色线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就测量管尾座上R G B 3点的电压是否差不多,如果差不多的话就应该是显像管的蓝枪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