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

楼主(2010-11-17):
所有电压5V 3.3V 1.25V 1.8V 都出来了,。 待机电流0.03 触发后0.04就不动了 5V 3.3V 1.25V都没有了. 1.8V还有. 这该怎么下手. 高手赐教.

网友:
像短路保起来了,你对着图再查查吧

网友:
1.8V电压本来待机就是有的,看这故障是短路了,量下后级

网友:
看楼主怎么没说CPU电压呀,如果CPU电压没有或不正常都会出现这故障的!

网友:
触发保护,看各个电压的反馈和后极反馈

网友:
应该就是那个1.2待机电路问题吧 X31

网友:
刚才摁错了 还没写完 就发贴了 X31的机器那个待机1.2 就有问题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你把待机1.2的那个芯片 滤波 电感都换了 或者加焊 还有那个待机1.8 电感 我都遇到过的 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