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BIOS和独显BIOS是否通用

楼主(2010-11-17):
问这问题我知道大家一定笑我,我遇到过T61的集显的和独显的BIOS芯片和程序是可以通用的,从理论上来说集显的和独显的应该不能通用 的,为什么那个可以呢,是不是还有很多型号集显和独集的可以通用

网友:
有的是可以,不过最好是换一样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修了这么多机器还没碰到过是BIOS故障引起的。

网友:
没有研究过 ,还是换一样的吧

网友:
尽量用一样的吧,毕竟BIOS坏的机器修的比例不多,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我也几乎没有遇到过BIOS坏的主板修好的

网友:
是的。 有很多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也遇到过不少都是BIOS程序损坏导致开不开机的  但是还真没注意集成的和独立的是不是通用的   每次都按照机器的配置下的   不行下次我也试试  然后就知道了

网友:
东芝有些机型集显...独显的是可以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