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2055D

楼主(2010-11-17):
HP P2055D硒鼓加12A的粉偏浅,怎么办??????

网友:
加好的388的粉不行就换鼓总成。

网友:
HP2055D要加HP1320的粉

网友:
粉的质量不行吧,我有一次去加粉,拿了天威HP140G的粉,加了后打印效果跟你一样,还是换包专用粉试试,还是不行,只有换鼓芯了~

网友:
多数是鼓芯的问题;2055的鼓加粉就一次鼓芯就不行了。HP的粉都是一样的除88A以外;其实88A就用1020的粉加了打出来也一样的。

网友:
88A的要用专用粉,否则打印非常之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