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5v转3.3v的NPN管烧坏,没有换的,怎么改电路?

楼主(2010-11-17):
华硕P4P800-E的主板,PCI 槽中间的5v转3.3V的NPN三级管击穿,这种大的NPN三极管在主板上很难找,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办法,改一下电路,5v转为3.3v,感谢!

网友:
5v转3.3V的NPN三级管

这样的管子不是很多么?

网友:
高两个陶瓷电阻分压  一个1k一个2K, 我是这想的,但是没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这里刚开不久,所有的主板都找遍了,都没有,型号是C5706

网友:
用C5707可以

网友:
液晶显示器里有C5706

网友:
06N03,09N03不都是嘛,老的478主板的CPU供电有很多的啊

网友(点评):
场管和三极管直接对换啊,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些是场管,不是三极管

网友:
应该可以飞线吧,但不敢尝试,同样希望知道方法

网友:
呵呵,搞定了,用个稳压管,一端5V输入,一端接地,一端输出,3.3V

网友:
本来就是稳压管 1085 1084都行

网友:
C5706=C5707
修过BENQ,ACER的显示器的很多呀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向大家道歉!

网友:
笔记本上有很多了

网友:
从插座的3.3飞过去

网友:
好像很多都可以代换 1202 1084 1117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一路看下来,心里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