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在系统里面键盘用不了,急

楼主(2010-11-17):
接一同行acer4710,键盘在系统里面用不了,在dos下完全正常,重新安装系统一样用不了.换过键盘.取下了触摸板,祼板进win pe一样不能用.io是wpc8763ldg,换了还是不行.南桥是gbm的.实在没有头绪了,难道是南桥坏了吗?请坛里的兄弟们帮忙分析下

已经解决,是bios的问题,刷了个1.18的进系统能用了,因为没有遇到这这种问题,所以维修得有点乱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不对啊 到官网下个看看啊

网友:
应该还是软件问题,楼主不妨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看看,最好换个安装版的。

网友:
没换个系统吗?用安装版XP的看下

网友:
支持楼上的,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不行的话应该就是bios

网友:
换过xp的系统了

网友:
排除了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