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怎么只有3G可以使用

楼主(2010-11-17):
    今天,组装了一个组装机,intel i5 760 处理器,金邦4G内存,2G一根,硬盘500G 系统是装的win 7 32bit 操作系统,但是装起来之后,驱动都装好了,在系统属性里面看4G内存可以识别,也看到是4G,但是提示可用2.95G这是怎么会,还有1个多G跑到那里去了,请高手指点一个,是不是32bit 的系统只能使用2.95G,能识别怎么用不能都用喃?

网友:
装64位的OS就可以了。

网友:
安装2003 企业版,或者打补丁。

网友:
32位系統,可以理論可以識別4G,實際可以認到3.75G的容量,應該是你的有一個內存條沒有認到。

网友:
要64位系统

网友:
32位操作系统受寻址能力限制的缘故,一般能用到3.4G左右,你少的内存是不是被设定为显存了?

网友:
正常能认到3G-3.75G,看看有根内存是不是假货,怎么会少1G多

网友:
32位的系统是只能认到3g左右的了,要不你就装个xp

网友:
怀疑你内存的问题,貌似是假货吧,每个其实只有1.5G的。换个机箱把你内存插上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没有问题,正品行货

网友:
32bit 操作系统的问题换64位就好了

网友:
打个大内存补丁应该可以了

网友:
64位的就可以了!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XP系统只能认到3G内存。其实只要你的使用量够多。另外一G还是可以使用的。只是显示不出来而已

网友(点评):
裤子都不穿啊?

网友:
readyfor4G

使用这个工具可以让32位系统识别4G内存

网友:
是不是你共享到显存了???你板载显卡吧?我设置的128显存.所以只有1.87可以使用!很正常啊。

网友:
64位的可以识别!

网友:
32位的系统,只能识别都3G内存。

网友:
XP,32位系统只认3G哦

网友:
由于计算机的寻址能力,32位系统最大只能用到3.15G左右的内存,只有64位系统才真正能使用3G以上的内存。
32位系统就算用大内存补丁,看到了3G以上的内存,但实际使用还是3G。不过多余的内存可以在BOOT文件中设置成虚拟内存或者系统临时文件夹,这样性能上也是有很大提高的。

网友:
我认为是有一条内存没认到

网友:
我的两条内存,用一条时认到2G,用两条时只能认到3.5G。怪事。

网友:
XP 的32位只能认到4G以下的内存啊...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32位系统基本都要打补丁的!  不打补丁顶多能认到3.25G! 到绿茶官方下个补丁就OK了

网友:
32位系统最多能用到3.5个G内存   4G是这样得来的  内存+显存   如果你显卡是512M  就有3.5G内存   显卡1G  内存只有2.9

网友:
这是个基本常识问题32位系统最大支持3.25G,装64位系统可以支持4G以上内存,不过目前很多软件兼容支持64位操作系统不是很好容易出错。

网友:
学习了    在家的

网友:
XP识别3.75G

网友:
简单你就弄个64位的系统,要不装个服务器系统,
32位的你要打补丁。

网友:
回复 网友B:

XP不都是32位的?

网友:
就是这个32位搞的鬼

网友:
32bit 01  的極限就是3G多看個機種不一樣 如要認4G一定要改64bit

网友:
32位的只能认到3.25GB,你的2.95GB是因为BIOS设置问题,在BIOS里面有一个intel的VVT还是什么玩意的占用了1GB,设置小点就可以了

网友:
既然配置那么高,何不装个64位的WIN7?

网友:
这个没注意过

网友(2011-05-15):
32位win7  只能识别一下3G   64位 才能识别4G  xp的只能识别2G一下   装在多的内存也没用的

网友:
64位就可以识别4G

网友:
装的系统是32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32位系统只能认出3G内存,64位系统可以释放出真正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