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下三星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0-11-17):
相信三星的机子大家修的也不少,今天 修到一台三星943NW,客户送来的时候是屏偏红,拆开看了下没修过,先用通用板点一下,正常,按常规,觉得是程序问题,刚好有一块一样的驱动板,换上一试,果然OK。想好好研究一下这块板,看到底是不是MCU的事,于是把25里的程序读出来,刷到换下的那块里去,点了一下白屏,以前看过很多板子要25和24一起换,于是把24中的程序也一起读出来刷进去,试机,灰屏,想问下各位是不是主芯片中还有程序要一起刷进去啊?还是先换上好板测机,测了不到一个小时本来觉得等着收钱,没想到问题又来了,测着测着显示器突然出来几宽的彩带一样的,接着就灭了,但指示灯还是蓝色的,以为是灯管还有问题,可想再开机看下,发现开不了机了,直接拔电再接上还是不行,这下头大了,我还和客户说可以修好,叫他明天来拿。大家说说三星这都是些啥问题啊

网友:
高压包 爱坏

网友:
如果没动过的话这机器一般就两种毛病。一种不开机。MCU坏。另一种间隙黑屏,变压器坏

网友:
估计还是备出来的程序有问题。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编程器读的?

网友:
这个偏红故障遇到过几例了,奋斗了几个日夜都不知何况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啊``把8只角的两心片洗一下程序就可以了吗??

网友:
楼上的把8只角的两芯片洗一下程序就可以了?怎么可能啊
现在不是间歇性黑,是黑了开机都开不了,好像不是高压的事,有谁对三星偏红有个好点的说法吗?我上次清过一台三星的24后就偏红了,看来还是程序的事?问题是这个程序到底要怎么刷,刷程序要把哪些一起刷过去,三星的机子还真有点麻烦

网友(点评):
颜色偏红不一定就是程序的问题,别进入死角 查一下3基色 也许有短路的 二极管 三极管之类的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下 自动效整下

网友:
兄弟,有进工场模式的方法吗?

网友:
今天把昨天那换下来的板子再装上去,怪了,又好了,说明昨天刷的程序没问题,就是有点暗,去了亮度控制测机,一切正常,现在又发现个新问题----这块板子每次开完机再开就白屏,你要用手放下晶振两头的电才能开启,到底问题出在哪?

网友:
竟然程序没问题 会不会是芯片本身物理损坏

网友:
这台修好了,呵呵。来总结下经验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有不对的请大家指出,开始送来是偏红,开机测屏没问题,前面遇到过清三星24有过偏红的事,感觉还是程序的事,刚好手头的也有一块驱动板,从外观看是一样的,但并不确定就是943NW的,只是以前修过几台是943NW,也没管把程序刷过去(25和24一起刷过去,因为听一个维修站的朋友说有很多机子25和24要配套),开机白屏,后来发现无意碰晶振能开机,结果是每次通完电都要用手给晶振放下电才能开机,而且触摸键失效,指示灯也不亮,查指示灯信号这一块,供电进24,其它的一直没查到进哪了,但好像没进主芯片,还是从25.24下手,前面备份了那块偏红驱动板的程序,实在没办法了,以前是清24偏红,现在换了24和25程序不偏红,按键不对,还有其它 小问题感觉可能是25程序的事,于是把他原来的25程序刷回去24没动还是那刷过的那个,开机一看一切正常,按键也好了,亮度也对了。现在给我的感觉是三星24程序可能是通用的(但不要随便清空啊),25程序不能随便换

网友:
电容爱爆炸啊

网友:
电源爱虚汗的

网友:
壳子设计太烂 一摔全散了

网友:
高压电源,电容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