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0-11-17):
t60
NF    570M独显装不上驱动,   换过几个系统(XP和W7都用过)试过好几次,
工条件测试正常,显卡也换过

     在安全模式里显卡却已装上了?

网友:
是从官方下的吗

网友:
显卡插槽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从官网上来的
可装不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

   BGA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拆下来,

上别的地方能用.

网友:
装驱动也有很多种方法的,可以强制装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指点一下。。。。

网友:
BIOS刷一下~

网友:
IBM的驱动好像很多是下载安装时要看看它是解压到c盘那个文件夹里。再到那个文件夹里再点是setup文件。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对付下显卡吧,不过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