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IR165复印机老是烧激光盒里的六棱镜电机驱动的芯片M ...
佳能IR165复印机老是烧激光盒里的六棱镜电机驱动的芯片M56750FP

楼主(2010-11-17):
佳能IR165复印机老是烧激光盒里的六棱镜电机驱动的芯片M56750FP。测24V电压正常的。更怪的是只插激光盒的电机驱动这排线,其他线不插,反复开机试验,不烧。把所有的线插好,就烧。已经烧掉我三片M56750FP了。
芯片
佳能

网友:
先找个激光器,换下试机。区分下故障是在激光器内,还是只外,
烧芯片,是有短路。不接一些排线。电路可能还没有完全工作。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的回复,一般说来激光器是很少坏的。然而这台机子已经换过两个激光 器了,之前售后也是换激光器,但现在又坏了,不想再换激光器,所以采取维修的方式。打电话到售后,售后的说从来没有遇到过象我这台机子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