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 G553不触发实例维修

楼主(2010-11-17):
ECS G553 不触发维修实例
今天修了一块板``这是一位老师给我做的故障``接板后```先测量3M 5M 是否正常``待机3M5M正常后,测量触发开关是否有电压``测量有5V左右的电压``也是正常的``IO晶振和南桥晶振都起振,南桥待命供电也有`````接下来进入主题了``
接下来我测量15PWRSW是否有电压和跳变``电压出来了跳变也有了``接下去17脚好像是个反馈信号``给忘了叫啥``应该也要有3V左右的电压到南桥的AA1``测量后也正常``80脚也正常``这时应该向1脚和77脚测量了``发现着两个脚为0V没电压``好了``找到故障的地方了
这时候我在南桥边上电阻分别是S3S4``测量R181电阻一端没电压````南桥应该发出来的啊``难道会是南桥的条件不满足么??但是之前我测量了南桥的待命和晶振都有啊``南桥的条件应该是满足的``难道是把时S3信号给拉低了么??
S3信号开始往外追``这时候追到网卡的74``原来今天才知道这个S3信号网卡也会发出来``这里我也想问问各位大师为什么网卡也会发出这个信号```
由于也是老师做的故障``怎么我也不会是怀疑是网卡坏了``要不是我早把网卡干掉了``接着开始往下追``来到电源管理芯片7脚的开启脚``R278对地分压电阻也没坏``
最后我感觉S3信号没被其他元器件拉低``接下来我量S4S1也都没电压``这时候我觉得应该不是后面的东西拉低了``本来这是南桥发出来的``南桥的条件必须要满足``可是南桥该满足的应该都满足了啊``
这时候我返回去看IO``挨个把发给南桥的脚量了一下``发现有一个脚13脚发出一个信号RSMRST到南桥的AA6``这时候我去问老师这个信号是干嘛的``之后才知道这是南桥的工作条件之一``这个应该是个返回信号吧``
测量这个脚没电压``再量了旁边的对地分压电阻R540``阻值正常啊``郁闷``难道是断线?打到二极管``不通````猫腻终于是出来了``用放大镜看``没有挑线痕迹````给上两坨锡到电阻两边上去``好了``电压来了``按开机键开机了```

网友:
兄弟 你是远程还是实地的啊!南桥要工作RTC模块和PM模块!其中PM模块的工作条件RSMRST是必须的啊!老师没讲到?

网友:
精神可嘉啊

网友:
網卡的S3訊號是為了WOL  (Wake On Lan) 網路喚醒所設置.

网友:
楼上的学习了,原来还有网络唤醒信号。

网友:
远程 网络开机,    监控经常用到

网友A:
很好!学习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