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系列加电容问题 求助中

楼主(2010-11-17):
最近几天公司接了好几台东芝笔记本,M202 M207 有的是开机掉电,有的是开机到LOGO花屏,东芝这就款机器也就那个NEC电容比较容易坏,拆机以后找了四个330的电容,两个一组并在一起,机上以后,开机还是老问题 花屏,然后我把330的电容直接加到CPU座后边的两个电容的位置上,测试就没问题,但这样肯定会用不了多长时间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并上几个电容就不行 ,难道隔了根线就不行吗 很是纠结

网友:
那NEC电容,应该不影响花屏的

网友:
我都是直接加在CPU背面的 为什么说用不了多长时间呢?

网友:
直接加背面一方面有点鼓 另一方面 两个电容如果用一段时间NEC电容完全失容的话,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影响。。会导致掉电,不开机,花屏。

网友:
把NEC电容摘掉怎么会鼓呢。

网友:
直接加2个电容就OK了啊  我机器我们修的多  铁架子压到了 直接翘掉

网友:
M2XX系列,不开机,掉电,花屏等都与CPU滤波电容有关

网友:
330的电容我们一般加六个,470的四个,一般是可以的,六个不好加就得把中间的地刮出来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影响。。会导致掉电,不开机,花屏。
   不仅如此。。。。。长时间使用 突然死机 小花  白屏 也有可能因为它

网友:
We generally increase the capacitance of 330 six, 470 for four, generally it can, and six have not added to scratch out the middle point

Good think

网友:
是会花屏的。之前还以为是GPU有问题呢换了电容是没问题了

网友:
我也是背面加六个330V的电容   不过发现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