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好的 裸板状态下没有触发 检测卡灯都不亮

楼主(2010-11-17):
电源好的  裸板状态下没有触发 检测卡灯都不亮

网友:
A14脚表现是什么电压?

网友:
待机电压 3.3V。。。

网友:
A14脚是哪里? 我是新手希望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ATX 14脚,通常是绿色线

网友:
開機電路有問題送修吧

网友(2011-05-22):
A14脚指的是PCI-A14脚吧?

网友:
先量开机排阵有无待机电压,如无查5vsb至开机针线路,查IQ芯片是否电压正常应该有3.3V 5Vsb 5V控制电压,主板ATX插座的PW0N看绿线是否有5V电压,短接PWON绿线至接地黑线能否强制开机,能的话查开机电路,不能的话查主板供电是否短路 [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主板供电或开机线路问题

网友:
什么板都不说,没人能帮你。

网友:
测试卡上的所有灯都不亮吗。是的话连待机5V的电压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它的几处待机电压正常否

网友:
检查下隔离保护。。看看电过没。我也新手。跑下电路看电过没过保护!

网友:
依次检查  117   网卡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