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修板的师傅热风枪的嘴很多,我们一般都用那几种 ...
请问一下修板的师傅热风枪的嘴很多,我们一般都用那几种?

楼主(2010-11-17):
修主板热风枪都用那几种嘴,或是只用圆口的就可以?谢谢
主板

网友:
850我只用一种比较小的,不是 最小的那种

网友:
我也是用的850中号的风嘴。

网友:
修板一般都是有中小的就行了,修显卡就 要到最大的那两个。

网友:
大小不同 用处不同 修板用小的 吹着方便 不怕把其他地方的贴片吹飞

网友:
我的风枪发来时就带来3种风嘴,现在就用了中号的和小号大号儿基本没用着。

网友:
看用在哪里了,大有大的用处,小有小的作用。一般小号嘴的用的多,不会影响到其它元件

网友:
大有大的用处,小有小的作用。一般小号嘴的用的多,不会影响到其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