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的智能温控大家都用那些

楼主(2010-11-17):
做BGA的智能温控大家都用那些,有人推荐用PC410,价格450元,但我在淘宝上看最便宜的也要550元,两台就是1100元,太贵了,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请指点了,谢谢!

网友:
都是防的价格。真品要八九百

网友:
买个100块的和1000块的温控,用起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
几十元的能用吗?、

网友:
上部一定要用PC410 可以省很多事,下部和预热用几十块的就可以了。这是我换过三个不同温控得出的结论,另还有微分和积分等参数一定要设对,再设曲线,不然买的就是一块砖。

网友:
60元的也可以控制呀。用的是小锡炉上的温控。温误码+-5度。

网友:
亚特可原厂的要7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