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掉电

楼主(2010-11-17):
一华擎P4I65PE主板,拿来时CPU供电电容鼓包一个,桥供电电容鼓包一个,上诊断卡发现时CPU供电短路,把场管和电容后解决。谁知道插上显卡测量时主板出现掉电现象。把显卡拿掉也是这样。看到此主板桥供电芯片有发黑迹象,换掉后也是如此。后来干脆把CPU和桥供电的电容都换掉了,桥供电的LM324也换掉了,可是故障依旧,求解?

网友:
内存供电 有没正常呢,上假负载CPU供电有没正常,会不会掉电?

网友:
三集管和电源IC,重点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