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S主板

楼主(2010-11-17):
一块华擎N68-S主板开机跑到D7,我刷了下BIOS可以进系统了。但是关机后不能关掉ATX电源,诊断卡上显示05代码。请高手支招

网友:
关机的时候量主板,看哪个电压没有掉。 就修他

网友:
谢了,明天去看看

网友:
应该是BIOS或者总线供电 问题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