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1R 电流上到1.5几 回跳到1.3掉电。 给个思路.

楼主(2010-11-17):
最初是CPU没有工作。 现在是电流跳到1.5回跳到1.3直接调回0.04 然后0.03 在按开机键没有反映。。 求给个思路。

网友:
有示波器吗 测测 BIOS  内存什么的 都有波形吗  现在电压肯定是对了 要不也不能电流那么高  或者换个CPU  什么南桥北桥

网友:
量下板子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看哪组电压没起来或者不正常。你说的太含糊了,没办法提供更好的建议。

网友:
这种问题在没有示波器就只有靠经验了

网友:
我记得有一太宏基的什么型号我不知道了,,也是和你掉电,不放CPU,开机也掉电,最后把LO换了,一切就OK了,,,

网友:
先查供电,看你的电流跳变在内存和显示之间了。这个机器是集显的吗?如果是的建议先重做一次北桥,独显的话就做一次显卡吧!

网友:
CMOS放电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示波器哦。。是独显的。。。北桥加焊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比较愚钝, LO 是什么?

网友:
我也觉得烦的,唉。。才到一家公司上班,别第一个机器就修不好。。多不好。。。掉电我最烦的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是AMD的,北桥ATI415的

网友:
凡是AMD的CPU,一律先换个CPU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