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IO,BIOS用什么风嘴?

楼主(2010-11-17):
是用专用的还是用圆口的好,我只有圆口的也可以吗?

网友:
我用铬铁的

网友:
拆用风枪,焊用铬铁。

网友:
拆焊都用买时送的小口的风口,焊完用烙铁补下空焊就行了,刚开始学时用烙铁焊个IO要用大半天的时间,呵呵,现在觉的有进步了,10多分钟能搞定

网友:
上下都用风枪。风口大概是  直径0.2CM

网友:
用风枪自带的最小那一个温度 不要太高风速7就行了要不然会吹死芯片 的。

网友:
啊,这样啊,我都是自己学着来的,一直都是用安泰850B送的小口,风量打3,温度在280,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拆用风枪,焊用铬铁。这是我一贯做风。

网友:
我是先用风枪稳定了,在用烙铁加焊!

网友:
再好是用风枪拆焊,最后用烙铁补焊一下就好!

网友:
最好用风枪拆,焊可以用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