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主板蓝 屏问题

楼主(2010-11-17):
IBM REV1.3的主板,好像是个845板子集成显卡,能开机显示,但跑码跑完到C0,用光盘装系统GHO完后进XP启动就蓝屏,

主板上只用插内存后用PE进去时,还是到XP启动条后蓝屏。。。。。。

怀疑CPU问题,但这主板只认他的原CPU P4 2.4,我用别的CPU赛扬2.4或赛扬D2.66就不认,没复位,CPU不跑。。。。。。

感觉跑码跑到C0好像是BIOS问题吗?但我可以进去BIOS设置光盘启动后保存没问题,不像BIOS问题吧

是不是北桥有问题?。。。。还真头痛这板子。

网友:
测过跑蓝屏时主板的供电有没异常?还有其它的(内存代换没)

网友:
换个 系统和内存试试啊

网友:
BOS问题不可能让你开机显示的

网友:
刷个BIOS``不行试试加焊南桥吧``

网友:
不是条子就是BIOS了

网友:
上网查一下蓝屏代码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

网友:
先换个系统光盘试试,不行,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