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板维修一例 谈南桥的加焊

楼主(2010-11-17):
前几天一位同事的电脑坏了 让我看看 故障现象 是开不了机 按电源开关没反应。
主板是 华硕M2N MX SE 。 首先是测电源是坏的 换了电源后板上指示用的绿灯亮了,但开关仍没反应,测量开关处一针有正5V,电池也为2.9V 。就上网查资料 无奈没有查到本板电路图, 只好
分别查几个MOS管样的东西的DATASHEET,看到一个电池边GS1085不是MOS管 ,实为低差压调压器,输入5V 输出可有几种,可这个板子输入脚3有5伏电压 ,而2脚却没有输出,判断为坏,因手头没有GS1085, 从旧板上下了一块APL1084 查参数可代换(1084为5A ,1085为3A) ,于是换之。
       现在能开机了 但是停在了LOGO处不走了,有时能进系统但是一会就死机,上网查资料怀疑桥虚焊。( 因为系统时间也不能保存)
      因为没有BGA焊台 ,只有一手持塑料焊枪,不敢乱动,想来想去还是试试吧。
    怕把桥边的小东西吹飞 就用电工用的黑胶布(不能用塑料的)把周围全贴上,把桥上的小电容也全粘上胶布,主板背面还有些小电容也用胶布粘上,把焊枪的咀下了让吹的面积大些,怕温度太高,就用胶布粘了一小段锡在一空位 ,看它的熔化,还不放心,就把万用表的感温探头也粘在桥边,边观察表上显示 边看那段锡,开始吹热风,没几秒看到温度上到300度了,锡也化了,赶快停下加热。 一会小心揭下胶布 。试机 OK了。附几张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的大师 我是业余爱好  见笑了 呵呵 。  我电脑桌没那么大地方,显示器放地下试。下边为修好时的照片,昨天本来传了 不知怎么回事没有传上

网友:
需要晃动南桥吗?还是直接加热到300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晃动 时间很短 我的是500W的焊枪

网友:
兄弟啊,黑胶布是用沥青做的,你搞到300度,不怕烧起来啊,再说你没有助焊什么的,就那样????郁闷!

网友:
这样也能回焊好 运气咱一定的成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我想运气也是很大成份  不过我想说明一下 回应一下同学的疑问:
1、 此主板在电脑公司放了一个多月 也没修好,电脑公司让他换板子。 送到我这儿,我明确告诉同事是 修好了用 修不好让他换板子 所以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2、此法也只能用于这样的情况 ,  呵呵
3、我用的胶布也是有了多年历史了 不很粘 上边稀稀的有些黑油, 加焊的时候看到油也化了 ,时间很短, 揭开以后电容上全是黑的 ,不过用手一摸就掉了。当时没想到会燃烧的问题。谢谢楼上同学提醒,我查了沥青燃点是280度,汗 吓人!
4、 我也没有焊油 只有松香, 所以都没有用。 只想试试 ,没想到成功了,可能是运气。

网友:
佩服楼主。把桥吹动后最好轻微触动下,免得日后再次虚焊。

网友:
运气很好啊~~哈哈,还是不要用黑胶布的好。

网友:
呵呵 和我一样的好运气
我也是朋友的板子 什么也没放1档风速 正反两面 直接一起吹ich7
嘿嘿 不过客户的板子可不敢这么弄 还是对个缝好了!

网友:
忘了说了 温度打的400 我的850温度偏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土炮土方法,不过这种修复率蛮低了,不加助焊剂
做法是对的。背面旁边都贴胶。

网友:
不是每种情况  都适合晃动桥   晃的时候  要轻轻地 晃过了 就,挂了    有时候不太方便的话    建议不要晃动桥       差不多划4了  就可以     只要温度达到了   晃和不晃 差不多

网友:
运气咋这么好呢

网友:
高手啊有长见识了

网友(2010-12-17):
主要是修坏了 也没有关系 这点很关键 呵呵!

网友:
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主要是修坏了 也没有关系 这点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