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思路了。忘朋友们都进来解答下。。

楼主(2010-11-17):
一、故障现象:诊断卡跑65(从C1-C3-65)
今天接到一块返修的,是前几天拿来,当时拿来是一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而且诊断卡复位不正常,后面换了I/O就OK了。。今天又拿来,开机诊断卡跑 到 65就不跑了,以为还是I/O问题换了个上去,还是一样跑65,测量时钟晶振两引脚为1.58V,另一脚为0.53V(但有时候这支脚又正常,为1.61V),测量内存、PCI-E、CPU时钟电压都正常,而且有时候测量又是正常的。有压差, 觉得有可能是BIOS原因,后面就在论坛上找了个BIOS,此板是一块绿色的代工板,下载下来后,把开始的备份了一个,刷上下载下来那个,在开机时诊断卡不跑码了显示“00”,以为是BIOS下载的不对,因为此板BIOS很难找。后来想有可能不是BIOS原因,把开始备份那个又刷回去,结果插上电诊断卡也不跑码了,显示"00",没有思路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现在码都不跑了。不知道如何下手,而且时钟那块不知道有问题没有。。。

二、故障现象:诊断卡跑01(有时候跑02)
一块462CPU的板,刚开始拿来看爆了两颗电容,换了电容后,插上去诊断卡跑码到01(把实时晶振换了后跑02了),跑吗顺序为C1-C3-23-02,就不跑了。。。查了下说可能是北桥虚焊,462的桥也会虚焊??????

忘有经验的朋友说下以上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在此谢过了“”“”“”“

网友:
第一个。BIOS莫非是3M?
或者刷坏了?

第2个。IO或者BIOS试试。你的都是少见代码只能慢慢尝试了。

网友:
cpu没问题吧,就是BOS

网友:
CPU供电芯片啊、查查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已解决。。是换了内存的供电管。今天测量SD内存应该 是3.3V供电。只有2.5V,后来换上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