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温度的影响

楼主(2010-11-17):
PCB板上BGA下来后起泡,是不是BGA温控不好造成的,与板子没有烤好有没有关系。

网友:
是你BGA温度过高或加焊时间过长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关系呀!控制好温度呀!

网友:
做BGA之前不一定要烤,烤了最好了,除非板子特别潮,才需烤一下,可以提高成功率

网友:
有关系的。还要分PCB板有铅.无铅.南桥.北桥.........温度都不同要适当的。

网友(2011-08-01):
谢谢各位,以后会多加注意。